收卷相关问题

楼主(2021-05-10):
扭矩控制收卷,产品是易碎铝箔,用动态扭矩传感器控制伺服电机好,还是直接用磁粉离合器好,另外:还有有没有比较小的悬臂张力器厂商样本之类的提供下,还有收卷卷轴怎么设计比较好,试验时每次都不好退料  会卡住卷轴

网友:
有浮辊感觉不复杂,气压控制浮辊张力,检测浮辊位置控制好收卷速度,这个控制应该很简单,除非你实在收卷速度很高,又啥不停机换卷之类

网友:
你这好像是分切机,需要多个纸芯

网友:
收卷轴一般用气胀轴

网友(点评):
气胀要粘啊 我是想轴中间开个口 直接穿过去 然后旋转 不然东西那么小 数量那么多 工人穿膜 都得吐血

网友(点评):
表面镀特氟龙 就不粘了

网友(点评):
pengzhiping没理解到楼主的用途,分切机,几十个卷,工人去粘接时麻烦

网友:
叉形轴(不知道行业内叫啥,就是你说的中间开口的轴)收卷很多,只是这分切机上没见过,多个卷,一致性需要考虑,穿料成功率需要考虑

网友(点评):
穿料没问题 就是拿料 拿不动 料会卡在轴上面

网友(点评):
铝箔应该摩擦力不大,该倒角的倒角,该坡口的坡口,用拨盘,撸串一样撸下来。叉形轴长了怕刚性不足,比如近两米长了,毕竟开了缝,如果你6英寸的随意

网友:
这种专用收卷装置可以

网友(2021-07-26):
楼主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磁粉离合器和电机+动态扭矩重量有点大,我想要安装在机器人头部工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