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两天的图片二次氧化

楼主(2021-05-10):
虽然有些国人痛恨美国搞起贸易战,制裁这个,制裁那个。但不可否认,美国人的钱也好赚。最简单的那个价格都过千了,国内很少有这么好的价格

网友:
漂亮,这个要是组个变形金刚,无敌了

网友:
做的很漂亮。请问怎么氧化两种颜色的?是先氧化一种颜色,表面保护后,再氧化另一种颜色吗?如果是,是怎么保护的?

网友:
这个怎么这么漂亮,像是烤漆一样

楼主:
|315717发表于 05-10 16:05 本帖最后由 315717 于 2021-5-10 16:07 编辑

做的很漂亮。请问怎么氧化两种颜色的?是先氧化一种颜色,表面保护后,再氧化另一种颜色吗?如果是,是怎么保护的?

先氧化黑色,然后蓝色部分高光,再进行氧化蓝色。

楼主:
|811359242发表于 05-10 16:06这个怎么这么漂亮,像是烤漆一样
二次氧化,先氧化黑色,高光需要氧化蓝色的部分,然后放氧化池里氧化蓝色。因为是二次氧化,蓝色部分比较容易掉色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10 21:57漂亮,这个要是组个变形金刚,无敌了
下单吧,钱到位了,可以做的

网友:
赏心悦目!

网友:
百度了一下,请lz指教:

铝型材二次氧化着色是一种很成熟的加工方法,在此只对其基本过程进行简介,二次氧化着色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方式是经第一次氧化着色后,再对铝型材的某些部位进行再加工,这种加工一般都是高光的,加工完成后需要进行氧化,有时还需要进行着色,一般以浅色为主;采用这种方式的二次氧化着色的关键是第一次着色的封孔质量,以保证在进行第二次氧化时原有的膜层不被破坏;一般可在进行第二次氧化之前再用高温封闭数分钟;经过第二次机械加工后,表面清洗不可采用对膜层有破坏作用的强碱和强酸,可用无水乙醇擦洗,也可采用对铝型材表面不腐蚀的除油方法进行清洗,在进行第二装挂时,要小心进行,不可将第一次氧化膜划伤或碰伤,装挂时应保证可靠接触以保证其良好的导电性;

第二类方式是经第一次氧化着色后,再进行丝印或感光制作图文,经固化后,用碱蚀法溶解暴露的氧化膜层;到这一步同样有两种可选方案,一是经脱氧化膜层后直接进行第二次阳极氧化、着色、封闭等,最后用有机溶剂除去图文掩膜层;二是经脱氧化膜层后先用浓硝酸脱出图文掩膜层,然后进行第二次氧化、着色、封闭等;采用这种方法应注意第一次的着色是否能抗浓硝酸的处理,同时第一次氧化后要封闭好以防第二次氧化时膜层被硫酸电解液破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氧化黑色,然后蓝色部分高光,再进行氧化蓝色。

氧化蓝色对第一次的黑色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蓝色对第一次的黑色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具体是怎么操作,下次有机会我去氧化厂看看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蓝色对第一次的黑色没有影响吗?

第一次氧化的保护膜不破坏,第二次氧化附着就比较差了。而且第一次氧化最好是深色,第二次为浅色。

网友:
量怎么样??

网友:
见识了。非常漂亮,第一次知道二次氧化。

楼主:
手板打样,量小

楼主:
|不再随风!发表于 05-15 16:29见识了。非常漂亮,第一次知道二次氧化。
我之前听过,最近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2021-09-02):
漂亮,
里边说的氧化,用不用油漆的?

网友(2021-10-10):
第二次氧化是会遮盖第一次氧化部分吗

网友(2022-08-31):
这个真心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