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傅们有没有知道z3050摇臂钻平衡链轮的模数是多少吗?

楼主(2021-05-10):
求教

补充内容 (2021-5-10 15:44):
请问大家,此轮是在主轴进给时同步转动的,我加个编码器用小齿轮和它啮合来测量主轴进给量靠谱吗

补充内容 (2021-5-13 13:24):
大佬们已经测出来了,模数是3,此齿轮我是用来带动编码器的是不是不需要考虑齿轮硬度直接a3钢加工或者尼龙的不处理可以吗

网友:
有直径与齿数应该就算出来了吧

网友:
量一量外圆多大,发出来。

网友(点评):
再确认齿数是不是42

楼主:
齿数是42但它在摇臂钻腔内不太好量,我感觉是M3

网友:
可行,量直径,数一下齿数。看一下我给你发的图片

网友A:
测绘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绘一个看看!

就是空间有限只够伸一只手没法测,又不可能为了这个拆主轴,不过我用激光割了2.5,3,3.5,4模的钢板齿轮卡进去啮合试了一下,发现3050是3模的,3080是4模的

网友:
外径=齿数*模数+2*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