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送辊辊面材料非常罕见

楼主(2021-05-10):
传送辊表面是一层黑色的金属,薄薄的(约0.5mm),上面阵列了许多小颗粒圆点(像是金刚石),那层黑色的金属可能原先是金属带,粘到铜滚子上再把接口焊接起来的

摩擦系数很大,像砂轮一样,抓东西的能力很强,就是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发上来给大家围观一下

网友:
看着像是滚花后发黑呢,坐等大佬解释

网友:
刚玉涂层?

网友:
像压花辊面,但从图片看,好像外面包裹了一层金属。

网友A:
啥工艺需要牵引辊巨大摩擦力呢

网友B:
开眼,金刚石颗粒固定在铜板,然后卷到铜管上焊起来?那为什么颗粒摆的这么标准呢,像砂纸那样铺摊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工艺需要牵引辊巨大摩擦力呢

不允许打滑的场合下就需要巨大的摩擦力,这传送辊是从纸张雕花(切割)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允许打滑的场合下就需要巨大的摩擦力,这传送辊是从纸张雕花(切割)机上拆下来的

那你这就和图案套准有关,纸张哪怕不打滑,也会有拉伸及其他原因造成变形,也所以就有纸张行业各种方式的纠错,比如套色,跟踪马克线。你这巨大张力,或许也是通过控制张力来校正纸张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眼,金刚石颗粒固定在铜板,然后卷到铜管上焊起来?那为什么颗粒摆的这么标准呢,像砂纸那样铺摊不可以吗 ...

疑似“金刚石”颗粒固定在黑色金属薄片上,然后再用胶水把布满了颗粒的黑色金属薄片粘到铜滚子上,再把金属薄片的首尾焊接起来
顶面的照片这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就和图案套准有关,纸张哪怕不打滑,也会有拉伸及其他原因造成变形,也所以就有纸张行业各种方式的 ...

你说的这些问题,这款机器是在正式雕花之前,将纸张预先粘贴在一张稍硬的PVC基板来解决的,传送辊负责这张PVC基板在Y轴方向的前进和后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问题,这款机器是在正式雕花之前,将纸张预先粘贴在一张稍硬的PVC基板来解决的,传送辊负责这 ...

哦,你这精度完全就取决于这辊打不打滑了。其实如果是片材(感觉你这轴另一端还有个滚轮),幅面不是很大,比如一两米,不妨做一个丝杠导轨平台,托着这基板走定长,那精度随便秒杀你这辊的,一两丝很容易,你这辊要进5丝精度要靠运气,甚至10丝都很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这精度完全就取决于这辊打不打滑了。其实如果是片材(感觉你这轴另一端还有个滚轮),幅面不是很大 ...

这想法对我有启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想法对我有启发,谢谢!

不客气,只是凑巧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工艺

网友C:
镶嵌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镶嵌陶瓷。

您指的是金属陶瓷粒子复合电镀?
金属陶瓷粒子复合电镀:在电镀液中加入陶瓷颗粒,使其与主体金属或合金在阴极上发生共同沉积,形成具有镶嵌结构的复合镀层的共沉积过程。
金属陶瓷粒子复合电镀出来的颗粒应该是无序的,图片上的那些小颗粒用什么办法来形成这么整齐的阵列?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陶瓷圆颗粒,是在金属熔融状态下,镶嵌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