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主轴密封方式选择

楼主(2021-05-10):
才从车床行业跳槽到研磨机行业。主轴变为6W到10W转高速电主轴,在接触中有个疑问。我在淘宝或者各类代理商那里看到,高速电主轴的主轴密封方式基本都是气密封,我以前搞车床,主轴转速3000 4000转都差不多了,基本采用的事密封圈的方式进行密封。问了下同事,说是密封圈在高转速下密封不住。请教下论坛的大神,是否确实如此。如果可以采用密封圈密封,就可以少一个用气装置了。

网友:
不是吧,车床主轴密封一般是迷宫密封,如果采用接触式密封圈,才2000转速的那个线速度,密封圈都承受不住,我觉得不用密封圈主要是速度快,一下就磨没了

网友:
想想就知道吧,高速轴不能用密封圈,密封圈不能作为承受高速压力的,转转就没了....

网友:
可以找本密封件样本看看,线速度5m/s已经很高了,对接触表面都要求很高了,再高发热磨损都很严重,搞不好还会烧伤接触表面,气密封可以密封,也可以充分润滑,还能起到冷却作用

网友:
整不好都兴许孜然…呸~是自燃。

网友:
根据线速度,压力,介质,温度等工况条件,综合选择密封型式。密封圈通常适用于线速度低于0.5m/s,接触式密封(机械密封)考虑材料pv值选择结构型式,非接触式则没有pv值限制,适用范围更广,包括:迷宫密封,干气密封,液膜密封等。

网友(2022-04-16):
来涨涨见识

网友(2022-06-26):
试试轴承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