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受力分析

楼主(2021-05-10):
入下图所示,左侧气缸推力F,中间通过连杆连接,求另一侧的拉力

网友:
橘黄色圈起来的是二力杆,把二力杆上的力能计算出来就能算出右边的力F。

网友:
用齿轮齿条吧。更合理点

网友:
不计摩擦力,右边所能达到最大拉力为气缸推力

网友:
有多少推就有多少拉力

网友:
88所在的粉色缓冲限位杆是长在滑台上的?

网友:
羡慕你们会计算的

网友(点评):
这个根本不用计算。

网友:
这连杆间距相同,力是没有打折扣的,两者相同!

网友:
力不和气缸的推理一样大吗

网友A:
做工程最忌凭感觉,上面说两个力一样大的都不对,一切拿公式说话。受力分析如下,由受力分析看出,一个推力克服了2个摩擦力,换个说法,一个推力提供了左右两个板的动力,每个板的动力为推力的一半。

楼主(2021-07-08):
引用 网友A:
做工程最忌凭感觉,上面说两个力一样大的都不对,一切拿公式说话。受力分析如下,由受力分析看出,一个推力 ...

受力分析早就忘了,我细细研究下

网友:
中间连杆是内力,其他按外力计算,相等的啊

网友(2021-08-18):
连杆时内力

网友:
都是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