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个视频

楼主(2021-05-10):
https://v.ixigua.com/eU22VWW/,还不转行

网友A:
@南山樵子* 来聊点有意义的话题

网友:
我一般贡献的是脉动

网友B:
这个视频当中,能做出这种结构和机构设计的,工资比电气工程师高的多。

网友:
所以说,电气要去学如何计算转动惯量,选择电机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混得不咋地的人拍的视频。现代化的设备不是哪个主导不主导的,只有协同配合才能做出好的设备。

网友C:
所以说电气工程师要自己设计结构,自己算节拍,问题电气工程师不会机械画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电气工程师要自己设计结构,自己算节拍,问题电气工程师不会机械画图啊!

所以机电双修是王道?最好兼职采购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当中,能做出这种结构和机构设计的,工资比电气工程师高的多。

片中哪些结构和机构设计的比较有含金量?

网友:
这个是几个意思呀?

网友:
我感觉很多地方都有。能设计出来和设计的好都很大区别。滚筒线 顶升机构 夹紧定位 手爪。滚筒线的电机选多大?顶升机构应该用多大的轴?手爪能不能适应所有的产品规格?需要多大的夹紧力。设计出来看着简单,从无到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没有参考案例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南山樵子* 来聊点有意义的话题

一个礼拜之前的消息居然才刚看到,,视频里显然胡说八道,我们可以类比下工作难度,视频里提到的机械错误,没打过线孔,确实存在,但这是入门菜鸡出现的问题,视频里把这个问题说成所有机械设计的人身上显然不合理,电气新手编程plc经常出现双线圈问题,调试半天,电机就是不转,至于电子干扰问题,串口通信问题就不拿出来说了,目测视频里的人搞不定,只不过工作性质决定了机械的问题更容易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双线圈这种小儿科错误,不懂梯形图的人看不出来啊,还以为是什么复杂的难题呢,视频里吹了半天电气,根本不敢吹具体的难点,非标机械设计涉及的计算有可能会需要懂理论力学,非标电气计算里基本上就欧姆定理,还有功率公式之类的就够了,还不会就套一下选型官网的公式,很多人想到电气工程师就联想到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事实上非标电气根本不需要懂这些,比如滤波器,他们不需要懂桥式整流等各种原理,流进去AC220,流出来就是DC24,就这么用就完了,变频器,接触器中小型设备根本用不到,那么总结一下,日常非标设备主电路,AC220就进来,经过空开,火线串个急停,然后三根线一起连接多孔排插,再从多孔排插引一路出来,经过滤波器,再经过开关电源出来,那么现在AC220和DC24都有了,再以2相步进为例,步进驱动器上的V+V-接开关电源正负极,旁边四个接步进电机四芯线,拨码开关旁边的那一排接板卡或者plc(看实际需求),伺服电机的话就接220,其余的差不多,剩下的就是气缸,接个电磁阀控制一下,根据实际看要不要继电器,还有真空发生器,气路这些东西,这么简单不用说了吧,还有直线电机,接线就按说明书上接,有啥难度?然后就是各种光耦,感应器,对应板卡或者plc的IO点,最后按实际需求串几个按钮,电气硬件不就这点东西?再说软件,组态,同样的需求,来十个人做出来的都一毛一样,最多就布局看起来有差别,绘图,这个没得吹吧,难度比机械绘图低多了,最后就剩下梯形图了,这个要是强行尬吹多么难,我都不好反驳,万一我说简单,别人就把复杂的扔我脸上,让我编,我还真搞不出来,我只能说我同学搞plc,中山工作,税后13K,有中等水平了吧,到现在还只会三菱,而且还只是会FX,中山税后13K的机械设计应该要求不会这么吧,视频里最搞笑的是复杂设备是电气填坑真是让人无语,说得出这种话的绝对是菜鸡,动作达不到,精度达不到,电气能怎么样?本人遇到过一些看似简单的动作。机械设计很难做到,那个太复杂了,一个产品加工,小孩子上去三两下搞定,设备却很难做到,那个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礼拜之前的消息居然才刚看到,,视频里显然胡说八道,我们可以类比下工作难度,视频里提到的机械错 ...
2楼这个@,你能收到提醒消息么?

你的ID后面有个*,很难@点亮。估计*是通配符,导致解析失败。
@管理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这个@,你能收到提醒消息么?

你的ID后面有个*,很难@点亮。估计*是通配符,导致解析失败。

每天都到网页签到,但一直没看到有消息,昨晚凌晨睡觉前签到才看到有未读消息,不知道是延迟了还是什么情况,当时要睡了,就没回复,上午上班有空才回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礼拜之前的消息居然才刚看到,,视频里显然胡说八道,我们可以类比下工作难度,视频里提到的机械错 ...

编程有bug,可在电脑上分分钟rebuild,可谓不动声色;而机械部分,就算轻微修改都要拆下来加工,可谓劳师动众。

机械部分做好了,都是可视可触碰的,是个人都可指指点点;特别是3D软件,所见即所得,外行都能看得懂基本骨架。

电子部分,代码+算法都是无形的,某一行代码是干什么的,能看懂的就少了。

将两者对立起来,那都是邪教。王道还是机电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有bug,可在电脑上分分钟rebuild,可谓不动声色;而机械部分,就算轻微修改都要拆下来加工,可谓劳师 ...

由于种种原因,最近准备提桶跑路了,下一份工作应该还是找机械设计,但会慢慢向视觉或者上位机编程上靠拢,下一份工作一定能在工作中转型,受不了机械设计了,太恶心了,付出跟回报真是一言难尽,虽然我主攻机械,但是电气,视觉,编程(java和C#),我也都能搞,就是水平不咋地,毕竟光理论不实践,以我的视角来看,机械是真亏,加上我的渣渣大专学历,机械上想拿到我期望的薪水太难了,还是转软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