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检测点火装置

楼主(2021-05-10):
小弟有一事相求,望各位指导。

一、锅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
1.1、锅炉是炼油设备,材料为各种废橡胶,在炼油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可燃气体;
1.2、所产生的可燃气体主要回收燃烧处理;
1.3、产生的可燃气体在生产过程中不定时、不定量的产生,即时多是少或没有。

2、目前为人工干预点火
1.1、当产生可燃气体时,用作锅炉加热燃烧;
1.2、当锅炉温度过高时,把气体引到室外燃烧室燃烧;

遇到的问题:
1、把气体引到室外燃烧室后,工作人员用火枪将气体点燃,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靠近燃烧室燃烧枪点火,气体浓度过大或者不即时点火时,点燃的瞬间会产生爆燃,相当危险。

需要解决的问题:
1、自动检测点火:有什么设备可以检测到可燃气体后自动将其点着,且火灭后还有可燃气体时自动点火
2、燃烧枪有N个,假设一个尾气燃烧枪的燃烧条件是0.1Mpa,量达到时打开一个燃烧枪、超过后1Mpa后点燃第二个燃烧枪、以此类推。

网友:
感觉你说的这个像高架火炬。

高架火炬是由自控系统、点火系统,钢结构的一个单纯之直立上升管道组成,像是烟道,使得火焰在顶端远程自动点火燃烧,远离地面,而不致于伤害到人员和工厂,高空燃烧塔可调整其高度,从最小5M到最高200M。火炬系统的设计内容一般包括火炬气排放管网和火炬装置两部分。排放管网的设计内容包括火炬气管道和凝液回收输送设备和管道的工艺、配管、土建、电气等的设计。火炬装置的设计内容包括火炬头、火炬筒体、分液罐、水封罐、点火器、泵等设备,及相应的工艺配管、电气、电信、自控、土建、给排水、环境保护等设计。

网友:
检测可燃气体-气体浓度传感器
点火-点火器
出气口-火焰头
是否点燃-明火检测器或温度传感器
0.1M的安全阀 机械阀
再加上安全阀,球阀,手扳阀等阀门,自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