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牙螺纹计算

楼主(2021-05-11):
无论粗牙还是细牙螺纹,国标里可以根据机械性能等级查到承载力;
可是对于直径比较大的细牙螺纹,比如100以上的,如何计算其承载力?
和材料、热处理、螺距都有关系吧,哪里有计算公式?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里“螺纹连接”一章有讲解和计算公式。

网友A:
楼主可参照如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参照如下附件:

我只关心静强度计算,请问你这个最后面的公式引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