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里轴可以不标中心孔吗

楼主(2021-05-11):
图纸里,如果是轴的话,一般不标中心孔,工厂会不会加工中心孔?如果希望不要打中心孔,图纸怎么表示

网友A:
作为设计图纸可以不标,因为你无需过多干涉工艺流程。你不标,加工后就不应留有工艺孔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长轴,我加个中心孔,你就给报废了?还是返修?外企的吧

网友(点评):
你这样就是做老爷生意的,外面竞争激烈,有些老板自己都会把粗超度提高一个等级,仅仅为了外观好看,或者表现自己专业,中心孔留上面,无论对外观还是强度都有影响。是个做事儿的都知道该怎么做。你们这种就该破产。

网友:
工艺上会先把轴留长点,加工后再把长的部分车掉,一般上磨床的都有中心孔,无心磨的不需要

网友:
图纸也只是一个沟通方式,这个特殊情况没有规定的,也可以用特殊的说明方式。比如加文字说明。

网友:
轴类零件加工,如果图纸没有标明是否可以后中心孔,那看制造商的加工工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如果确定不允许留有中心孔,那需要图纸标注明确。

网友:
轴的大小,精度高低,有不同的加工方法,图纸加个不保留中心孔,其他事就交给工艺了!

网友:
老铁,这个国标了解一下,GB/T4459.5-1999,上面有你需要的东西,工艺需要,你不需要可以要求加工使用后去除的。下面是标准的链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2964ee998fcc22bcd10d0a.html

网友:
大家现在遇到的问题,先辈们在众多实践中已经遇到过了,并且为我们留下了标准,让我们可以参照执行。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只要图纸能描述清楚,即便是用一段文字和箭头指引叙述都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不标,也可以画个孔不标尺寸。如果没有要求最好画个示意孔,有要求就标注一下要求。

网友:
关于中心孔的问题《机械制图》上有说明的 看起来你没学过机械制图

网友:
1. 一般可以不标(厂家自主决定中心孔的孔径,深度等参数)
2. 备注说明中心孔保留或者不保留(厂家会切掉)

网友:
未标注就可以有中心孔,国标有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设计图纸可以不标,因为你无需过多干涉工艺流程。你不标,加工后就不应留有工艺孔

GB/T4459.5对此是有规定的,有无中心孔有三种:1、有,2、无,3、可有可无。前两种必须标注(按标准标注或用文字说明)

网友:
很多时候中心孔其实就是工艺左右,你图纸及时不标注,车床也会加工出来,两头加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GB/T4459.5对此是有规定的,有无中心孔有三种:1、有,2、无,3、可有可无。前两种必须标注(按标准标注 ...

读书读傻了,这种就是内耗。在企业,企业标准优先。这种事情各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有约定成俗的规定。要求高的企业一律不准留工艺孔,根本无需说明。况且现在价格又不跟国企一样,严格卡工时。去掉中心孔与保留一个价格,设计者如何选,做为客户如何选?你觉的呢?我要是个土豪客户,啥都不懂,一定认为你留个中心孔就工作不严谨,忘了加工掉

网友:
可以用文字说明一下。

网友:
不要中心孔就在技术要求中写出来,不允许留中心孔。至于不希望打中心孔,那就看工艺路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