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问题咨询

楼主(2021-05-11):
请问大佬们,这是啥情况呀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看说明你是模拟插件的路径模板不正确。更改下,让模拟路径在当前文件夹生成临时文件。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报错了,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报错了,SW?

是的网格建立成功后一分析结果就跳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