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立体仓库堆垛机用的防坠机构

楼主(2021-05-11):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堆垛机,之前没有接触过着方面设备,有哪位大神清楚堆垛机防坠机构的麻烦推荐一下,也可以是标准外购件。非常感谢!

网友:
参考电梯的机构

网友:
这种机构,楼主可以参考一把:

网友:
楼上这张图很深奥,没师父说明估计很难懂

网友:
堆剁机升降你应该用的齿轮齿条结构升降吧,电机带刹车后应不用防了吧,升降是齿轮原地由电机带动旋转,齿条上下运动并带动夹爪运动,然后电机断电后刹车保护,齿轮转不了齿条也就不能动了啊。除非你用的是滑动类升降,也就是气缸类或丝杆类。

网友(2021-06-18):
搜一下电梯用的限速器和安全钳,一般配套使用。堆垛机至少需要一个安全钳。

网友(2021-08-16):
立库的堆垛机一台有十几二十吨重,没做过的还是外购吧。制造成本高,又是高空作业,装起来以后不好调,还有安全隐患

专业做堆垛机的厂家都遇到钢丝绳经常断等一些不好判断问题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