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焊架怎么分开

楼主(2021-05-11):
那个大神知道  方管焊件怎么把方管单独分开

网友:
上图,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你是要画图吗

网友:
氧气切割,角磨机都可以
Solidworks的话是不是可以保存实体。

网友:
把焊道打磨掉,就单独分开了咯!

网友:
SW中三维零件建模用焊件中的结构构件,做工程图时用注解-表格中的“焊件切割清单”

网友:
实物上大锤,模型用清单

网友:
是把原来焊好的架子拆散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