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才能知道一个弧形滑台的参数

楼主(2021-05-11):
求助各位大神,如何才能知道一个弧形滑台的参数,比如最大角度行程,或者有大神能直接告诉我这是哪家公司的什么型号的弧形滑台,相近的也行,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种弧形滑台有卖的呢,有刻度的那种。

网友:
有种的,米思米上面没有,需要采购其它品牌:

网友:
我听说过一家, 江西连胜

网友:
这是自己该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