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理论推力460公斤,实际推力只有230公斤?

楼主(2021-05-11):
有懂的吗?

楼主:
缸直径100mm,6公斤压力,理论推力460公斤,实际出力只有一半230公斤

网友A:
这个损耗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损耗有点大。

我问了几家气缸厂家都是这样

网友B:
这种情况??负载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气缸推力不是恒定值

网友C:
气缸实际出力为理论出力的60%左右

网友:
差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负载情况是怎么样的

水平推2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实际出力为理论出力的60%左右

没有,说只有一半,理论推力✖️0.5差不多

网友D:
负载工作速度:1、V<0.2m/s β=65%;2、高速运动 β=30%
输入动作性质:1、 阻性负载, β=80% ;2、惯性负载 一般场合 β=50%
β为负载率,取两种情况下的最小值。
一般选型理论值*0.7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工作速度:1、V

就是说理论推力460公斤,实际推力✖️0.7就可以拉?是吗?

网友:
缸径过大,输出力是会打折扣的,毕竟空气能被大量压缩;建议负载很大的,还是用油缸靠谱!

网友:
你测试要测试气缸源头的力,测试负载的没有用,已经被吸收掉了

网友:
推测原因:第一气缸径过大,损耗较大.第二,安全系数.第三, 动静压力不同

网友:
为什么差这么多?进气压力比额定压力低吗?

网友:
有个负载率的问题。但是你实测,推力还是很接近理论推力的。
但是设计的时候不能这样考虑,因为你还要考虑一个加速度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富余量。气缸推动有一个从静态变为动态的过程
另外压力达到工作压力,压力的上升也不是一个线性值,压力接近极限会越来越慢。但是机构不可能等。所以要按推荐的负载率考虑。
若是无法满足设计要求,到了临界值,需要试验确定。

网友:
摩擦力过大

网友:
就是这么多,密封件浪费了太多。

网友:
实际压力有0.6吗?我们保险都算是0.4

网友:
很多气缸都是分理论和实际出力,搞不懂按表选用吧

网友:
跟速度有关,速度越快实际推力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