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色号查询

楼主(2021-05-11):
日本色号A22-80X是什么颜色,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你是不是打错了,我只听过80L,80V的,这80X我是真没听过

网友A:
我们这边的色号都是RA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的色号都是RAL的。。。

我们也用的劳拉色号

网友(点评):
古墓丽影么

网友:
RGB(254,170,0)

楼主:
|挚爱重金属发表于 05-11 16:32你是不是打错了,我只听过80L,80V的,这80X我是真没听过
图纸就是这么写的,网上搜了一大圈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