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一个不规则瓶子

楼主(2021-05-11):
建这个模型,有谁有点子想法吗?

网友:
这不是sw弄出来的模型,上3Dmaxs

网友:
只要有尺寸,就没有画不出来的模型。。。

网友:
这个观感看起来不太好啊,曲面有点抽象,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参数,有参数的话应该能画。让测绘的话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图片跟尺寸都有了,逆向出来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跟尺寸都有了,逆向出来应该不难吧

逆向吗,是怎样的

网友B:
投影加扫描应该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加扫描应该可以了啊

应该怎么做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