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具冲针材料

楼主(2021-05-11):
请大神们帮忙推荐下,有哪些材料适合做模具冲针(适合冲孔5mm厚201不锈钢板材的)?谢谢

网友:
SKD11材质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高速SKH-9,低速SKD11等

楼主:
用过SKH-9+镀钛,还是不耐磨。SKD11是不是会更耐磨?

网友:
有现成的

网友:
H13,比较耐磨

网友:
冲多大的孔?现有的问题是什么?不耐磨/断冲针/碎屁股?正常多少冲次会出现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201材料低铜料是很难冲的,有条件一吨加个千把块换高铜料,好冲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