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杆机构的计算

楼主(2021-05-11):
我想计算一下这个机构各杆的转动角度,尤其是d杆的摆动幅度,或者是d杆的运动轨迹,有相关公式或者参考文章嘛?

网友:
用SW画下就行了啊( {* O4 O- _" @) ]

网友:
这是个空间四杆机构还是平面四杆机构?

网友:
这图中的机构有问题,C和D是一个构件吗

网友:
c和d 形成的转动副那里应该要焊接,三个活动构件,四个转动副,a作为原动件,这样才有确定的运动。

网友:
这种用SW去模拟仿真才会比较方便。。。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5-12 12:23这图中的机构有问题,C和D是一个构件吗
C和D是同轴的,C的转动带动轴转动,轴带动D转动,所以我就把它们视为一个构件了,不知这样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
|1031380646发表于 05-12 13:31c和d 形成的转动副那里应该要焊接,三个活动构件,四个转动副,a作为原动件,这样才有确定的运动。

楼主:
|1031380646发表于 05-12 13:31c和d 形成的转动副那里应该要焊接,三个活动构件,四个转动副,a作为原动件,这样才有确定的运动。
之前图上传错了,这个图对吗?C和D是同轴的,C的转动带动轴转动,轴带动D转动,所以我把C和D视为一个构件,不知这样对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12 15:13这种用SW去模拟仿真才会比较方便。。。
如何仿真啊,能仿真出轨迹嘛?

网友:
可以啊,又不难

楼主:
能提供相应的计算公式或者文献参考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相应的计算公式或者文献参考嘛?

用软件做一个仿真计算就可以了,你要用解析式求解吗?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05-14 13:19
用软件做一个仿真计算就可以了,你要用解析式求解吗?

最好有公式,我想公式算一下,再用仿真验证一下,有些方面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下嘛,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