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新手,越学越懵

楼主(2021-05-11):
我一直以为伺服电机选型看转矩的T=Fr
今天有人告诉我这是匀速转矩  选型要看加速转矩
大佬们加速转矩怎么算 还有惯量公式  角加速度公式
我网上看视频搜百度  我搜出来的每个公式都不一样
还有有些人说转矩公式是T=9550P/n
非标重视计算的大佬来波详解好不

网友:
T=Fr没错呀,关键是F怎么算?F=umg,T就就摩擦转矩,F=ma,T就是加速转矩。你应该找电机厂,对应参数选。多看点书,真要选好电机可是门学问

网友:
看起来你基本功不行 没别的办法 只能是加强学习别无它法

网友:
抛开运动方式不说  只聊怎么计算  那就是耍流氓啊

网友:
你问的这些问题论坛里三言两语可说不完。
最好的方式是你一边查资料自学自悟,一边在身边找个师傅。
你说的”今天有人“,他肯定不止就知道这一点点,愿不愿意教你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点评):
第一步先把基本概念捋清,什么叫力、力矩、功、功率、质量、惯量、速度、加速度。不要小瞧这些基本概念,他们有别名,有不同的状态,有单位。

网友(点评):
电机分几种,各有特点,选型时的计算方法是有差别的,暂时你用到哪种就去深入了解哪种,但换成另一种电机要注意不要盲目套用原来的方法。

网友:
功率一定,惯量大,启动慢。有时还启动不了

网友:
加速扭矩,伺服有最大扭矩应对。除了这些,速度要匹配等。

网友A:
一个运动机构从开始运动到停止经历了启动(加速阶段)、匀速、逐步停止(减速阶段)。在启动和逐步停止阶段运动速度是不断变化,这个阶段加速度不为零。在匀速运动阶段,加速度是零。这三个阶段的转矩是不一样的,选型计算时,把这三个转矩都要计算出来,根据最严苛条件去选择电机。也就是说,你选择的电机转矩,转速和功率要能覆盖这3个阶段。

网友(点评):
讲得明白。

网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惯量,你可以在论坛里搜一下,很多帖子里讲得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运动机构从开始运动到停止经历了启动(加速阶段)、匀速、逐步停止(减速阶段)。在启动和逐步停止阶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运动机构从开始运动到停止经历了启动(加速阶段)、匀速、逐步停止(减速阶段)。在启动和逐步停止阶段 ...

大部分情况下加速阶段可以覆盖匀速阶段的吧.应该是不需要计算额外的匀速阶段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计算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