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槽沉头螺钉GB/T 819.1,solidworks异形孔向导中,哪一个可以打这样的螺纹孔?

楼主(2021-05-12):
大家好!十字槽沉头螺钉GB/T 819.1,solidworks异形孔向导的孔类型中,哪一个可以打这样的螺纹孔?谢谢!

网友:
选第四个,勾选“”近端锥孔“

网友:
因为十字槽沉头螺钉如图:

所以要沉这样的头:

楼主:
关键是,我在类型里没找到标准GB/T819.1-2000。怎么办?标准里面选ISO的话,哪个标准等同于GB/T819.1-2000?

网友:
GB/T819.1-2000对应ISO 7046-1。

网友:
随便挑个相近的,自定义大小里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