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呢

楼主(2021-05-12):
如图所示, ^5 n/ z  p* {: v2 z
断口的纹理很像木材,但肯定不是木材,看工艺是注塑成型的,但不知道是哪种

网友:
塑料吗,看着有点像麻将的那个材料

网友:
盲猜,实木 或者伪实木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热固性材料

网友:
单看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木,常用做定位治具

网友:
拿铣刀铣一下,像木屑的话就是电木了

网友:
看样子很想电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