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688ZZ和688AZZ啥区别?

楼主(2021-05-12):
深沟球轴承688ZZ和688AZZ啥区别?加个A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内部设计与标准不同,貌似NSK样本上就是688A

网友A:
我们用过的CC是铁保持架,CA是铜保持架,还有其它的材质,,,,

网友:
A这个字母??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13 19:59A这个字母??
是的,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的CC是铁保持架,CA是铜保持架,还有其它的材质,,,,

你这个是调心滚子轴承 CC 和CA 还有MB  MA  E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啥区别?

厂家的内部结构变化,一般不明确说明。用着应该没问题
比如  NSK_688AT1XZZ1*MC3ERP5 M NS7L5

  • NS7L:NS7表示NS HILUBE 油脂(使用温度范围:-40~130℃),L表示油脂填充量,该数据保密以防假冒.
  • T1X:塑料保持架。
  • C3E:径向内部游隙从C2、CN、 C3、C4、C5,依次增大,通常使用CN游隙;E表示静音轴承
  • MR:①、球轴承球引导铜合金保持架,如6044MRC3;②、圆柱滚子轴承滚子引导铜合金保持架,如NU214MR。
  • P5:5级(0级、6级、6X级、5级、4级、2级精度依次增高)
  • ZZ:两面带钢板防尘盖,如MF104BZZ,如R155ZZS
  • 6:型号后缀,在型号末尾表示NSK工业包装。包装代码6前常有空格、*号或#号,如:NSK_6206NR *6
  • 5:型号后缀,在型号末尾表示NSK商业包装。包装代码5前常有空格、*号或#号,如:NSK_6206ZCM 5
  • M:铜合金实体保持架
  • A:内部设计与标准不同(如HR32936JA);角接触球轴承标准接触角30度(如7215A)

网友:
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