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螺纹,有对应的连接螺母吗?

楼主(2021-05-12):
请教请教!请问这是什么螺纹,不是左旋也不是右旋,不能通过旋转旋进螺母,然后两侧各切了一个平面。这种是有对应的连接螺母吗?

网友:
不是螺旋线那牙就是平的,猜测是和齿条类似的功能。要结合你这个东西的用处去判断。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不能旋进去的,不同的标准的螺纹牙也是不能旋进去的,试试其他标准的螺牙拧试试

网友A:
防脱落用的吧

网友:
卡扳手用的咯

网友:
梯形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脱落用的吧

应该用于是防脱落的,但是没想到是怎么运作的,没找到合适的紧固件

网友:
哪里来的零件就找哪里问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