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sw不规则曲面如何阵列出滚花?

楼主(2021-05-12):
要3d打印,所以贴图不行。拜托了。

网友:
曲面用的不多,你用包覆试一下

网友:
晚上有空了做一个

网友A:
拉伸 然后曲面切除
这个办法也是soldiworks官方教材中一个潜水器的防护网案例推荐的方法。
如果想尽量垂直与曲面,可以先按圆柱体阵列,然后用曲面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 然后曲面切除
这个办法也是soldiworks官方教材中一个潜水器的防护网案例推荐的方法。
如果想尽量 ...

多谢指路,我这就去试。

网友B:
换个思路呢,反正是防滑纹
纹路不一定要做一样的啊,方便建模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用3D纹理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3D纹理功能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你的SW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呢,反正是防滑纹
纹路不一定要做一样的啊,方便建模就可以了

嗯,不一定做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3D纹理功能就可以了

2019新增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9新增功能?

2019以上版本的,我的是20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SW版本是多少。

2020

网友D:
或者插入模型网格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插入模型网格图片。。。

你好,能解释下什么是模型网格图片吗?  贴图吗?

网友:
学习了,都是大神啊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3D纹理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