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用的具体步骤

楼主(2021-05-12):
如图所示,应该如何选用电机(注:三相异步电机,同步带传动),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要了解材料的张力来计算,放卷和收卷随着卷径大小变化(恒转矩控制)张力会不一样,大卷径需要小张力,小卷径则对应大张力才不会导致放收卷端面不平整,电机采用矢量锥度闭环控制方式实现张力大小调整的。

网友B:
材料重量不明确,摩擦力没法算,套用P=FV/1000,从你图中不知道F,推荐一下去精研电机下个样本,样本第300多页有专门教在各种情况下选电机的。同时百度“施耐德91页PPT讲解电机的选型计算”也可以,这个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是摩擦力,线速度、角速度、旋转半径、摩擦系数等因素相关,你就摆个图是没人算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重量不明确,摩擦力没法算,套用P=FV/1000,从你图中不知道F,推荐一下去精研电机下个样本,样本第300 ...

好的,谢谢,我先研究一下,到时候再系统的问一下,不足之处,再希望各位大佬多多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了解材料的张力来计算,放卷和收卷随着卷径大小变化(恒转矩控制)张力会不一样,大卷径需要小张力, ...

嗯,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我这边有直接选用电机的计算表格,可以上传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