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运行solid works 卡顿怎么处理

楼主(2021-05-12):
求教各位大佬 ,win10 运行solid works,小零件还好,没什么感觉 ,零件多的装配体 就有卡顿,用起来特别不爽,

网友A:
习惯就好,,,,

网友B:
找老板、换机子

网友C:
提高虚拟内存

网友:
SolidWorks经常这样,换版本,升级一下硬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老板、换机子

新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虚拟内存

大佬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

win10 对solid works  有偏见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经历,我决定不换新机了,,,

网友(点评):
坚持i5 3210M 8g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怎么操作

管用一点点,但用处不大。
计算机属性 高级设置  虚拟内存,取消系统托管,然后内存整大点

网友:
这么少内存,我win7+sw2012都是16了。你至少32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用一点点,但用处不大。
计算机属性 高级设置  虚拟内存,取消系统托管,然后内存整大点

网友:
电源性能,高性能

网友:
看看电脑接的是不是独显

网友:
更新下系统版本试试,前期的版本是很卡

网友:
换新电脑,大型装配体运行基本都不太顺畅。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079ad0ea655b928fe86db49.html

可以试一下,不一定有用

网友:
楼主好:
      原则上自己别搞找IT。IT搞不好找优化软件优化下,AVG TUNEUP,开高性能模式
      我这,原来的旧电脑,老板舍不得换。老板问进度就说电脑慢不是我们干活慢,开个文件就得2分钟转圈,再动不动蓝屏。

网友:
内存和显卡都要给力才行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1万给零件,2千个螺栓,需要流畅编辑,电脑要什么配置?
还要打开100兆的dwg三维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