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位置度不稳定

楼主(2021-05-12):
牧野卧加A81NX,加工出来的孔位置度波动有点大。求高手指点解决方法
铸铁件,φ10mm孔 钻扩铰。

网友:
夹具问题还是床子问题?

网友:
说的太过模糊没法判断具体原因,任何质量分析离开了现场都是理论的,比如机床重复定位问题,装夹定位问题,刀具伸出长短导致的刚性问题其次还有就是铸件对刀时没有精加工的问题还有就是误差累积的问题等等,总之一句话离开了现场都是空谈

网友:
设备原因的话,离不开丝杆与导轨之间的间隙

网友:
清理光栅后,重新校验一下机床各项精度。包括垂直,机床严重撞刀会有影响

网友:
设备机械精度有问题吧!

网友(2022-02-19):
丝杆精度轴承精度主轴精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