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针定向问题

楼主(2021-05-12):
如下图中的插针,自动上料中如何一个方向出料。

网友A:
先整理成捆,用料槽铺料,对开爪抓取(金属可以用通断电辅助定位,非金属用尺寸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整理成捆,用料槽铺料,对开爪抓取(金属可以用通断电辅助定位,非金属用尺寸定位)

最简单的思路,振动盘,开槽,缺口插入槽中,就OK;未插入槽中就失败落下。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思路,振动盘,开槽,缺口插入槽中,就OK;未插入槽中就失败落下。如何?

成功率会不会有点低了?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在逗我?插针来料不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对呀,为啥要把它拔掉呢。搞不懂,哈哈

网友D:
我这有一本自动化上料100例,有需要么

网友:
端子都是带料带的,除非料带被人卖了

网友:
这个要在振动盘上面多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在逗我?插针来料不都是这样的么?

这是航空插座的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率会不会有点低了?

效率太低了,问过做振动盘的

楼主(2021-06-16):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一本自动化上料100例,有需要么

我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