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BOM表应用问题

楼主(2021-05-12):
在inventor2020版本的装配环境中,应用BOM表,表头上的导出bom表的按钮不亮显,无法点击导出,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怀疑是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不行。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在BOM的“结构化”按钮或“仅零件”按钮上单击,等BOM试图切换到相应的界面后,光标放到“结构化”按钮或“仅零件”按钮上右击,弹出的对话框勾选启用BOM表试图,就可以点亮“导出BOM表”的按钮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招!

网友(2023-02-22):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在BOM的“结构化”按钮或“仅零件”按钮上单击,等BOM试图切换到相应的界面后,光标放到“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