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Q345B是什么牌号的钢?

楼主(2021-05-12):
国内Q345B是什么牌号的钢?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碳素结构钢
屈服强度345MPA,质量等级B级

网友: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现在新国标已经改成Q355了

网友:
GB/1591牌号Q345由Q355代替,就是老牌号的16Mn

网友:
A3钢了咯

网友(2022-02-23):
16Mn,我们用这种材质做过旋压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