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用卡簧可否扩大孔径非标安装?

楼主(2021-05-12):
具体如图
D4允许通过的轴径大小. 按标准我要用19的孔径只能通过10,4的轴,如果我想要通过12的轴,可否扩大卡簧孔径来达到目的?

网友:
线切割干一刀

网友:
凑合也能用,不过不一定耐久。

网友:
看实际装情况来决定, 标准的尺寸是通用标准,实际情况内轴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实际装配免强能装配,且内圈耳朵与轴有摩擦的情况,轴又是移动部件,可以适当加大挡圈沟槽的内安孔,避免内圈耳朵与轴摩擦,造成轴了磨损;

网友:
不能,要按标准干活。

网友:
这事儿不能凑合呀,就跟找女朋友一样,不能凑合!

网友:
1 换卡簧形状  2  耳朵磨掉

网友:
无耳卡圈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