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材料的强度与硬度转换

楼主(2021-05-12):
弹簧材料是T9A,线径0.4,原材料厂家不给出具硬度报告,只能给强度报告,那强度报告如何与硬度进行转换?谢谢!

网友:
强度数值代表材料的质量和性能,而硬度是一个检测标准,可以根据去材料强度数值去查硬度的对应值。不知道是否有这两者之间的换算公式?

网友:
硬度和强度有个对照表,手册里有

网友:
强度和硬度两个不同的参数没有太大的关联。同样的硬度,不一样的材料,强度也不一样呀,同样的材料进行不一样的处理工艺,强度和硬度的变化也是千差万别。

网友:
强度报告也是个参考而已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