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板子表面不平怎么办?

楼主(2021-05-13):
买了块800*800*20的PVC板子,本来上面装四个导柱,现在装起不平整,怎么处理?

网友:
板厚多少?是板表面凹凸不平还是板变形了?

楼主:
20,整个平面不平整,中间凹下去了

网友:
材料问题吧

网友:
你要问,pvc不平整带来了什么后果,然后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板子上能不能加角钢(螺丝固定)当加强筋?

网友:
这个在采购板材的时候需要要求供应商,提供平的板,不平的话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