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密封处密封件的选用,请教

楼主(2021-05-13):
想请教前辈们,一般静密封处使用什么样的密封件能达到极好的密封效果?菜鸡在教材中看到T型Turcon格来圈的静密封性能非常好,不知前辈们有啥好的建议,菜鸡感激不尽!

网友A:
静密封比动密封要简单多了,你也没说环境及要求。常规静密封可以用O形圈,对于不同介质选用不同材质的O形圈(丁腈、硅胶、氟胶等),也可以用泛塞封密封等等,静密封的方式多种多样。

网友:
门窗常用的密封胶条用的是三元乙丙材质胶条,密封效果也是不错的。看你使用环境和具体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密封比动密封要简单多了,你也没说环境及要求。常规静密封可以用O形圈,对于不同介质选用不同材质的O形圈 ...

环境基本上就是室外的普通环境,低压,但是工程中对密封要求很高,防止漏油引发污染和爆炸啥的

网友B:
要密封处的结构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密封处的结构是啥样的?

晓昀前辈,这个没有太多要求的

网友:
密封介质决定了密封件材质,密封压力决定了密封件硬度,

网友:
格莱圈?你是要设计油缸啊,不是有参考标准吗

网友:
格来圈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多设计一个密封,我看有的油缸加了一个冲洗用的配件,为的就是防止泄露,如果泄露的话就会有油流入油箱,然后油箱液面上升,就会更换维修,一般静密封用的都是O型圈,就像接头上的密封圈一样

网友(2022-02-23):
如果是静密封,用O型圈+挡圈就可以,格莱圈双向受压,也太贵了,

网友:
也可以选用矩形圈 亚铃形圈 等

网友:
有没有环境要求?介质要求?压力要求?格莱圈更多用在动密封上,比如油缸活塞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