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机构怎么设计可以简单些

楼主(2021-05-13):
      如图部分,我现在是想做一个门。对开门和向下开门都行,让仪器内部的零件探出来。可以往托盘上放料,然后再缩进仪器里。目前我的想法是向下开门结构采用一个合页装在开门底下,托盘出来时候下面装个推杆把开门推开,侧面装一个弹簧,在托盘缩回来时候门也跟着回来。双开门的话,也是在门下装个轴承,让门旋转,或者齿轮齿条,具体方案还没想好。。。

网友:
下开门,over

楼主:
哈哈哈 要求里面托板出来时候门自动开

网友A:
整一个曲柄滑块?

网友B:
你说的是合页配拉簧,转90度不好搞,可以用以下结构,其一:搞个合页配扭簧,可以自动弹回;其二:合页+氮气弹簧+拉手,要开时自己拉开,自己合上。你没见路边的垃圾箱门全是氮气弹簧,氮气弹簧可在任意位置停靠。结构越简单越好,不要动不动这样结构那样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合页配拉簧,转90度不好搞,可以用以下结构,其一:搞个合页配扭簧,可以自动弹回;其二:合页+氮 ...

嗯嗯 谢谢,设计初衷是让托盘出来时候门自动打开,然后托盘缩进去时候门也自动关上。所以应该用不了氮气弹簧,准备用个扭簧试试,但是不知道扭簧力气够不够,比较担心关上门后留着缝,关不严。目前准备试下扭簧加合页,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一个曲柄滑块?

感觉有点复杂,仪器比较小,刚刚想了一下,如果用曲柄滑块需要结构比较复杂,而且成本会增加不少。还是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设计初衷是让托盘出来时候门自动打开,然后托盘缩进去时候门也自动关上。所以应该用不了氮气 ...

托盘出来的动力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托盘出来的动力是什么?

是一个35的丝杆步进电机

网友:
差 冲床那个接料机构适合你  开模时  那个接料机构伸出来

网友:
考虑用连杆机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设计初衷是让托盘出来时候门自动打开,然后托盘缩进去时候门也自动关上。所以应该用不了氮气 ...

气弹簧结构你托盘出来也是自动推开的,但是关的时候需要人关一下。

网友:
用气动机构也是能实现的呀!

网友:
简单的连杆,杆2需要长度可调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