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缸解疑

楼主(2021-05-13):
电缸上的这个气体接头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种电缸没用过,你看一下说明书吧。如果要求气压在1-2bar的,一般是正压防护,实现机构的防尘防爆功能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品牌说一下

楼主:
|duduxiaozi32发表于 05-13 11:16这种电缸没用过,你看一下说明书吧。如果要求气压在1-2bar的,一般是正压防护,实现机构的防尘防爆功能
高速运动的情况下,有可能是作缓冲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运动的情况下,有可能是作缓冲作用吗

具体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5-13 11:35什么型号什么品牌说一下
IAI电缸,RCP6CR-SA7C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IAI电缸,RCP6CR-SA7C系列

IAI的没见过这个型号啊,我这边的选型都是RCP6或者RCP6S。没见过RCP6CR这个后缀,是新产品嘛?可以问问IAI的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IAI电缸,RCP6CR-SA7C系列

这个是洁净型电缸,此孔是抽真空的,主要目的是抽掉电缸内部机械磨损的粉尘。

楼主:
|sf-1224发表于 05-13 16:20
这个是洁净型电缸,此孔是抽真空的,主要目的是抽掉电缸内部机械磨损的粉尘。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