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易的丝杠,可否用螺杆代替?

楼主(2021-05-13):
想做个简易丝杠,为压缩成本,想用螺杆代替丝杠,那螺杆具体有啥要求?不考虑精度,只要能运动就行谢谢

网友:
买根标准的粗牙螺杆

网友:
主要是看你工作节拍要求高不高,不高就问题不大的

网友:
滑动丝杠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T形丝杆 自己车好了 成本低

网友:
力和扭矩大不大,普通螺纹的螺杆是连接用的螺纹,丝杠是传动螺纹

网友:
可以,唯一注意的是抹油。

网友:
某宝上丝杆螺母成套都有,

网友:
T型丝杆,都标准的东西,你买比做便宜

网友:
去淘宝找最便宜的T型螺杆,带螺母的。现成的型号很便宜的。

网友:
请问,什么是螺杆,什么是丝杠,你怎么理解的

网友:
T形丝杠淘宝网上很多的,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