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能不能倒着用?

楼主(2021-05-13):
把一个工件吸起来旋转,倒着使用的话 可以节约好多机构

网友:
为什么不能。

网友:
可以,但是要计算一下转动惯量和转矩,最好选择带油压缓冲的型号。

网友:
可以啊,你看样本上面的允许最大轴向负载

网友A:
倒着用是说给个力矩扭动旋转气缸然后让管路里有气体流动去吹灰尘吗

网友:
能倒着用。

网友:
市场上有微型电动夹爪,360°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着用是说给个力矩扭动旋转气缸然后让管路里有气体流动去吹灰尘吗

逻辑鬼才

网友:
不要小牛拉大车,其他随意,躺着用也行

网友:
可以的,负载会增大!

网友B(2021-09-25):
引用 网友A:
倒着用是说给个力矩扭动旋转气缸然后让管路里有气体流动去吹灰尘吗

虽然楼主说倒着用,没想到是这样的倒着用。。。艺高人胆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说倒着用,没想到是这样的倒着用。。。艺高人胆大的样子。。。

可以用  设备都出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着用是说给个力矩扭动旋转气缸然后让管路里有气体流动去吹灰尘吗

绝了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