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动上料,振动盘可能做不到,求解决

楼主(2021-05-13):
如图产品,重200克,要求出料速度3秒/件,出料方向最好是主视图示意方向。问了几家振动盘厂家,只有一家说能做,其他都说做不了,一是盘要非常大,噪音大,速度差很远。那家说可以做的我都觉得搞砸的风险高。现在想用其他办法上料,我想用顶升上料再排序,不知大伙有什么好的提议指明方向

网友:
可以考虑将产品平铺然后利用皮带或者链轮的多层挂钩上料,类似钓鱼一样。不过这样上料一样会做得很大。但是因为重力上料方向和你需要的正好相反,还要做一个翻转导轨。

网友A:
这个上料设备尺寸不会小的,毕竟零件就跟大了。皮带上料噪音能小很多,用振动盘工人会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料设备尺寸不会小的,毕竟零件就跟大了。皮带上料噪音能小很多,用振动盘工人会疯的。

要选方向,要定向出料,皮带做不到呀

网友(点评):
手机卡了,点错了到到反对上了

网友:
没想出来

网友B:
流水线传送就好了呀,按说XYZ三个方向识别三次,但一般应该都是平躺的的吧,即使不平躺用外轮廓导向成平躺的很容易啊,那剩下就识别两个方向就好了,流到指定位置,相机从产品正上方识别出前后,根据识别结果判定是否要换向,再流到下一个工位,相机从侧面识别出产品的正反向(识别那个孔),再根据识别结果判定是否要翻面,最后把那个孔的那个地方导正就完了呀,这样流出来的产品都是一个方向的呀

网友B:
大佬,能详说一下3D视觉方案吗?一直没用过3d相机,想请教一下,假如同时有两个换向机构,一个是前后换向的,一个是正反换向的,3D相机每次识别到的两个结果A和B,,,,A发送到前后换向,B发送到正反换向就行了?是这样吗?和普通相机还有其他区别吗?

网友(点评):
直接买个工业相机,再买台SCARA机械手,预估6万吧,然后随便抓,正反向 加套机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水线传送就好了呀,按说XYZ三个方向识别三次,但一般应该都是平躺的的吧,即使不平躺用外轮廓导向成平躺 ...

这么低价值,低技术含量的东西,不值得上视觉。简单的送料机应该能完成送料+定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料设备尺寸不会小的,毕竟零件就跟大了。皮带上料噪音能小很多,用振动盘工人会疯的。

工人不会疯,跑远点,戴耳塞而已,会笑设计师脑残,老板钱多人傻。

网友:
大炮打蚊子

网友:
代价高点就上视觉,现在展会上看到的,视觉可以做到从料箱里取出随意放置的零件来准确定位到工装上。

网友C:
兄弟,拿去去看下,可能有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拿去去看下,可能有灵感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详说一下3D视觉方案吗?一直没用过3d相机,想请教一下,假如同时有两个换向机构,一个是前后换向 ...

是否双相机构成3D视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选方向,要定向出料,皮带做不到呀

20ppm,lz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双相机构成3D视觉?

不是的,工业3D相机(非生活旅游中的3D拍照相机)是一个相机一个镜头,然后还多一个出激光的地方,镜头和激光配合使用才出来3D效果,双相机或者多相机组合的话,那还是2D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平面的,理论上多个面进行拼凑是可以拼成3D效果的,但那个对代码要求非常之高,如何实现拼接成功,而且来料还不一样,拼接是否会出现错误都不好说,我不敢把话说死,只能说能做到的大佬非常罕见,以我的菜鸡水平,我觉得这个方案用两套普通相机更好点,一是更便宜,二是,3D相机测出来的结果并不好输出,因为有时候需要翻转一个方向达到标准的方向,有时候需要翻转两个方向才到达到标准的方向,3D相机的输出结果是咋告诉两个执行机构,有时候只动一个,有时候要动两个,有时候都不动,这个我实在是想不通,但是换成两个普通相机,俩方向对应俩换向执行机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楼主:
这上料部分,就几千块钱预算,上视觉不可能了,上视觉,还得用个机器人抓,又不是高利润的产品

网友:
个人想法
1、料仓用滚筒或者往复推板
2、物料从料仓出来落在皮带线上
3、皮带线加两次导流条,使物料出来的方向大体同向
4、皮带末端分料时加位置整定

网友:
可不可以放料筐里然后做一排仿圆形的掏料器,掏上来后圆心是固定的,然后用轴去穿成窜,掏料时注意利用重心,将工件只能朝一个方向掏,就相当于识别,然后轴穿成一窜了后再将轴另一端设置成滑道,滑下去,然后再一个个送料?可以参考棒类送料。

网友:
单离心甩盘可以实现自动上料,19969378512 微信,电话同步,详谈

网友(点评):
离心盘也太贵了 用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上料部分,就几千块钱预算,上视觉不可能了,上视觉,还得用个机器人抓,又不是高利润的产品

来料是个什么状态?周转箱里面乱放?

网友E:
馒头上料装置非常可靠实用

网友F:
给你一个简单的思路。旋转盘或者顶升机上料,只要零件能掉下来,尽量穿在一根杆子上,因为重力的原因,会将柄部转动朝向下方。那么最后就是识别正反面的问题了,那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馒头上料装置非常可靠实用

馒头上料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简单的思路。旋转盘或者顶升机上料,只要零件能掉下来,尽量穿在一根杆子上,因为重力的原因,会将 ...

你说的旋转盘不是振动盘吧

网友(点评):
不是的,就是旋转,然后顶出去,盘子是倾斜的。

网友G:
你说的这个造价5-6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个造价5-6w吧

3D视觉没这么便宜吧

网友:
这么大确实没办法送呀,建议用其他的输送带之类的办法。

网友:
弹夹式上料

网友:
开个模,做个塑胶管,把物料上到塑胶管里,再直插到一个转盘机构上,通过分料机构把料分出来,这样设备有点是占用空间小、成本低,缺点是上料费点时间

网友(点评):
老大,咋就看不懂你这个方案呢?

网友(点评):
开模做一款塑胶管,塑胶管的横截面与你的产品成仿形,将你的产品逐个放入塑胶管,放满数个后插到一个圆盘上,圆盘由分度机构带动,在圆盘上做分料机构逐个将产品取下来,每用完一个塑胶管的物料就分度一次

网友(点评):
以前我做过DC马达的电枢就是这么下料的,可行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拿去去看下,可能有灵感

资料不错

网友:
散料 就得3D视觉配个高速的机器人。要么人工码好。其他的方案都不稳定。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一个橡皮筋胶圈的上料机构,基本思路就是把橡胶圈从空中扔下来,然后有一根杆子伸出来,橡皮圈掉下来之后总有挂在该杆子上的,掉落到杆子底部,然后有步进机构逐步将圈退下来,下一步就是识别面了,这个时候要么就是正面,要么就是反面,这就简单了。

网友:
用一根圆棒去捅中间哪个孔,靠重心定方向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拿去去看下,可能有灵感

好资料

网友(2021-08-24):
先用顶升,再用直振,两个openmv加控制板,一个openmv摄俯视面确认零件前后特征,另一个openmv摄零件的侧面特征,不符合的气缸推走,openmv用canny算法取边缘特征,用串口和控制板通迅判断是否正确,注意这是openmv不是opencv两者有区别。openmv便宜,可以自制,视觉成本在一千以内,但算法要靠自己编,要会python
搞非标就要什么都会,视觉要底层,控制要会电机加减速控制代码和总线,机械要懂材料,摩擦,硬度,耐磨,结构,上位机要懂C++(难被破解),网络编程

网友(2021-10-28):
有两个方案,第一个:上3D视觉,无序上料。第二个,输送带或者链条上做载具回流,人工一个个放。其他没有更好办法,零件太大了

网友(2022-06-25):
做一个流水线筛选机构可以不?上面设计一个挡片,把立起来的零件的推回料仓;某段开缺口,让不是指定方向和指定反方向的零件掉回料仓;然后在某段设定一个光耦和推杆,光耦检测到零件后,推杆推出,把指定方向反向的零件推落,就是推零件平位那里,如果指定方向的零件就推不到了,要算好零件运动速度

网友:
这个自动送料lz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
这个机构上料要不就是皮带线加机械手,要不弹夹加机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拿去去看下,可能有灵感

插个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拿去去看下,可能有灵感

谢谢大佬,找这东西好久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