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中,如何在板上打非标螺纹M40x1.5?谢谢!

楼主(2021-05-13):
大家好!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中,如何在板上打非标螺纹通孔M40x1.5?这是细牙螺纹吧?谢谢!

楼主:
大家好!M40x1.5,点哪一个可以打这个非标螺纹通孔?谢谢!

网友:
没有,画出来后标注的时候改一下把

网友:
可以改toolbox工具,添加你需要的螺纹

网友:
toolbox设置-异型孔向导-GB-螺纹孔,分别在螺纹数据和大小里加上相应的螺纹参数

网友:
装饰螺纹线怎么改都行,实体就看有没有必要了,很吃鸡的。

网友:
有专门打螺纹孔的命令!

网友:
这个怎么加进去的?还有螺纹孔,剖视图能自动标出螺纹规格吗?

网友A:
请问这个加进去后要怎么保存啊,我下一次再重新安装SolidWorks又没了,又要重新添加

网友:
toolbox设置-异型孔向导-GB-螺纹孔,分别在螺纹数据和大小里加上相应的螺纹参数

5楼这个测试可以

网友B(2021-06-15):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加进去后要怎么保存啊,我下一次再重新安装SolidWorks又没了,又要重新添加

重装时原来的toolbox目录(SOLIDWORKS Data)不要删,然后设置里把toolbox目录仍然改到到原来目录
安装时会提示原来目录有toolbox库,会让你选目录(要另选目录,然后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时原来的toolbox目录(SOLIDWORKS Data)不要删,然后设置里把toolbox目录仍然改到到原来目录
安装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