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装配对比Solidworks 区别

楼主(2021-05-13):
相对两个零件居中位置约束,solidworks可以选择平行的两个零件4个面完成约束,Inventor只能靠建立或者找到两个零件中心基准面重合才能居中吗?

网友:
各有千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结命令,两面之间

我一直没搞懂inventor的约束/链接的用法。。。。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A:
联结命令,两面之间

老中医,链接里面哪有你说的“两面之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

还有这操作呀!这两天学了很多约束的知识,感谢!

网友(2021-12-19):
建模时习惯了运用对称面投影做草图中线,装配中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