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毫米的金属孔,深度400,加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5-13):
直径4毫米的金属孔,深度400,加工方法有哪些?用穿丝机直接穿4毫米孔?还是先穿个小孔,比如一毫米,再线切割?

网友:
关键是精度要求啊

网友:
400线割怕是顶不住呀,直接穿孔机打,行不。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13 21:23关键是精度要求啊
没有精度要求。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5-13 21:38400线割怕是顶不住呀,直接穿孔机打,行不。
可以。穿小孔再线割快?还是直接穿个4毫米孔快?哪个经济实惠?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13 21:23关键是精度要求啊
穿孔机的电极跟踪行走速度一般是多少?这个由什么决定?会不会出现电极碰工件,导致电极弯曲的情况?

网友:
细长孔用激光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穿小孔再线割快?还是直接穿个4毫米孔快?哪个经济实惠?

我感觉四百线割受不了,太厚了。没精度要求,试下直接穿孔成本应该低些。

网友:
直接穿孔

网友:
直接穿孔。

网友:
上电火花

网友:
非常好奇这东西干嘛的??

干脆弄个大孔,埋进去一根管子吧。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想。不过是弄成几段压进去。

网友:
深孔钻听过没有?

楼主:
|cxc0701发表于 05-14 22:50深孔钻听过没有?
深孔钻要考虑长径比,这个显然做不了

网友:
要么是没头脑的设计,要么是没办法了的设计

网友:
有那种穿孔机可以用来加工。

网友:
深孔钻 我可以加工

楼主:
|cxc0701发表于 05-14 22:50深孔钻听过没有?
深孔钻也钻不了这么深

网友:
这活我干过,3.5孔直径 。穿孔机穿出来垂直度靠运气,有时候两头差3毫米了,线切割能割出来但是要先穿孔,碳钢的普通土造深孔钻就能搞定,批量做几块钱。不锈钢不锈铁进口深孔机也没搞定,可能技术不行,反正宁波范围内没搞定,给25块钱一个孔都做不好。后来联系到苏州那边10多点点就能做出,而且又快又好一只都没报废!

网友:
可以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