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滚珠丝杠副固定端轴承座里的密封圈该用什么规格的?谢谢!

楼主(2021-05-13):
大家好!滚珠丝杠副固定端轴承座里的密封圈该用什么规格的?安装油封的套筒的外径是48.4mm,轴承座内径是65mm。用毡圈密封,还是Z形橡胶油封,或者VD形橡胶密封圈?可以用骨架油封吗?这里主要是防尘,保护1对DF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防尘的话用防尘圈就可以。

网友:
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网友:
有带密封圈的角接触轴承,叫丝杠轴承,nachi、NSK都有,问一下代理商让把样本发你就行了

网友:
旋转可以用VD型密封圈,密封圈装好后可以刷一层润滑油脂,保证防尘,还润滑

网友:
直接选用标准件。

网友:
大神很好学,见过好多你的帖子

网友(2021-07-20):
根据不同润滑有关系,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