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种无缝锥形铁皮是怎么成型的吗

楼主(2021-05-13):
大概0.3mm厚度的不锈钢贴片

网友:
旋压 冲压 挤压

网友:
板料拉伸,冲裁,整形

网友:
旋压应该好做点,

网友:
楼主好:
      看具体尺寸而定:可以涨型、旋压、拉伸等。
      涨型要用无缝管,材料成本稍高,但工艺简单,效率一般,可以1出2,后面分断。
      旋压和拉伸用片料,材料成本相对低,
      看图的尺寸如果用拉伸估计4道以上,拉伸痕不好处理,后面抛光不一定能打下去。并且报废率有点高,
      旋压机床并做旋压工装最合适,材料成本、效率、合格率综合最适合。就是好点的床子相对水涨机、液压机要贵些

网友:
水杯很多都是液压涨形而成。

网友(2021-08-04):
卷圆焊接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