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指点一下类似拖链的标件

楼主(2021-05-14):
现有一个小型仪器需要用到拖链结构,但是市面上普通的拖链,(包括米思米)上的拖链,要不就太小放不下多少线,要不就是弯折半径太大,仪器内接受不了。如图,安装节转半圈的距离要50多,我仪器内的空间顶多20,而且有米有类似拖链柔性,带弹力的标件,可以用作线的导向,弯折角小而且放下大概10mm直径的线的。谢谢!

现有拖链

现有拖链

网友A:
你知道弯曲半径是怎么出来的么?你空间最多20mm,线径10mm,你这一弯,不要拖链,直接就折了,你在玩啥呢?

网友B:
弯曲半径过小有可能会电缆寿命缩短

网友C:
空间不够从别的地方找空间,只要拖链的一头连接到滑块上了就行!
换个思路!钻牛角尖,没必要的!

网友:
不要选拖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弯曲半径是怎么出来的么?你空间最多20mm,线径10mm,你这一弯,不要拖链,直接就折了,你在玩啥呢?

10mm是几捆线在一起的直径,实际应该没那么大,而且可以捏扁,是我没描述清楚,这可空间里估计是用不了拖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曲半径过小有可能会电缆寿命缩短

嗯嗯,谢谢,不过这个是几个直径1.5的电线绑在一起的宽度,实际使用时候如果不用拖链的话可以捏扁,就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不够从别的地方找空间,只要拖链的一头连接到滑块上了就行!
换个思路!钻牛角尖,没必要的!

嗯嗯,经你提醒,这个拖链我不准备竖直方向用,改成水平方向用的话可能可以腾出空间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不过这个是几个直径1.5的电线绑在一起的宽度,实际使用时候如果不用拖链的话可以捏扁,就应 ...

可以考虑用滑触线或者电缆卷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滑触线或者电缆卷筒

太感谢了,正是我要找的东西

网友(点评):
普通滑环信号容易丢啊 不容易丢 又太贵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