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气缸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1-05-14):
需要做个东西,气缸驱动,气缸杆连接的零件需要可以手动转动,那么就有个问题,有那种可以装在气缸杆末端实现转动的接头吗?或者是否可以直接转动气缸杆?转动气缸杆费不费劲?

网友:
气缸杆链接的零件需要手动旋转:
1.你需要多大的气缸?10缸径?100缸径?(缸径不同,旋转阻力也不一样的,你自己拿个气缸自己试试)
2.旋转精度多少?浮动接头那样子行不行?
3.多大扭矩让零件旋转你能接受?2NM?20NM?
4.旋转频率高不高?一分钟旋转多少次?(如果你频率很高,气缸一直转,是没有可靠性的)

网友:
浮动接头?

网友:
据你所说,浮动接头或者鱼眼轴承可以满足的样子

网友:
可以直接转动气缸杆,气缸断气操作,

网友:
有浮动接头可以直接选用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浮动接头

楼主(2021-06-17):
太忙,忘记回帖了,试过了,浮动接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