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21-05-14):
正常情况下是实体

按中键旋转,实体自动变成透明(如上图图示)
请问这如何解决???

网友:
显卡跟不上。

网友:
百度一下
百度里有答案

网友:
显示的问题,投正即可解决!

网友(2021-09-09):
我的也是,我显卡2060的不至于跟不上吧,我就不信搞机械设计的公司员工都是2060显卡- -,是不是哪里没有配置好啊。

网友(2022-08-24):
显卡设置分辨率设小点

网友(2023-02-10):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2023-03-18):
刷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