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套筒和轴承座之间该选用什么规格的密封圈?谢谢!

楼主(2021-05-14):
大家好!套筒和轴承座之间该选用什么规格的密封圈?套筒套在丝杠轴上,随丝杠一起转动,套筒外径50mm,轴承座内径65mm。我选了怡合达官网上的XUE01-50-65-10骨架油封,不知该规格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肯定可以啊,轴承这个位置一般都是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轴承这个位置一般都是用这种

骨架油封内径和套筒外径之间不需要留1mm的间隙么?因为套筒随丝杠一起转动,而轴承座是固定的,不会把骨架油封磨坏吗?

网友:
封得住油么?油不会从套筒和轴之间的缝隙泄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骨架油封内径和套筒外径之间不需要留1mm的间隙么?因为套筒随丝杠一起转动,而轴承座是固定的,不会把骨 ...

不留间隙,你的套按照公称直径制作,骨架油封内径是小于公称直径的,骨架油封是可以封住有压力差的液体不泄露,如果只是防尘,你可以把里面弹簧拿掉,或者把套加工的稍小过盈量减少磨损

网友:
这个密封圈都是组件自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