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问题

楼主(2021-05-14):
轴承隔圈,应该是内圈紧一些还是外圈紧一些?7215AC/ P5的不是背靠背装配的

网友:
轴承隔圈是对轴上零件进行轴向定位的,用间隙配合就可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14 16:22轴承隔圈是对轴上零件进行轴向定位的,用间隙配合就可以。
主轴 上的轴承   前头两套后头两套  每两套之间都有隔圈

网友:
一般都是内涨紧,外圈松一些!